[求助]关于双口RAM IDT71342SA

楼主(2005-04-25):
有没有哪位朋友使用过IDT71342SA 这块双口RAM芯片?我找不到中文说明书,看完了英文说明书以后,觉得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不太理解:
1:如果使用52-PIN PLCC 封装,片上的两只 N/C 引脚(第25引脚和35引脚)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连接?
2:片上的8个 semaphore latch(信号锁存器)怎么使用.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法,这8个信号锁存器可以把片上的资源分成8个部分,这8个部分的大小可以不确定,甚至是可以改变大小的.同时每一个semaphore latch(信号锁存器)是相互独立的,各自独立的地址.那么,我到底应该怎么确定在具体的系统中某个锁存器控制的是 双口RAM 的哪一部分呢?
3:假如已经确定了某一个 semaphore latch(信号锁存器)控制的是双口RAM中某段存储单元,是不是计算机在对这一段存储器中的每一个存储单元进行读或写操作之前都要执行一次令牌检查(获得操作该段存储器权限)?按照说明书上的意思好象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要成功实现对某一个存储单元进行读或者写操作,检查令牌的时间是读或者写存储器时间的两倍以上.这样就浪费了很多计算机资源,与使用双口RAM 所追求系统高速运行的初衷是不符合的.
请您不赐指点!

楼主:

N/C这个脚的用法知道了,不过令牌的使用还的确定一下.谢谢你的指点,我们继续切磋切磋.

网友:

哦,中午下载了匆匆看了看,我说错了,你再仔细看看E文吧,呵呵。哪一级的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