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楼主(2005-04-24):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小制作,其中用到了(湿度的)传感器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把A/D转换后的值变成十进制数去显示,听说使用查表,但是我做不出表格,我想可不可以直接把A/D转换后十六进制变成十进制然后去显示呀?是不是一定要用查表的方法呀?
谢谢!

网友:

编写一个将16进制数字转换成10进制的程序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一个朋友说传感器里出来的十六进制不是实际的湿度值,必须要列一个表格,然后校两个值然后求斜率(调试)是这样的吗

网友:

那就看你传感器的输出与湿度之间的关系了.
举个例子:如果湿度为20%,传感器输出为0V
             湿度为80%,传感器输出为1V
那么,A/D出来的数值只是与传感器的输出(0V```1V)是成正比的.而具体的湿度值却还要再做换算.这个你应该会算了吧.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