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怎样增加新元件库

楼主(2005-05-02):
请问在protel中新增加元件库该如何操作?

网友:

可以自己编辑,也可以加进来.

网友:

在protel中增加元件库跟设计PCB一样,首先创建一个项目(*.ddb文件),然后在Documents下新建PCB library Document或Schematic library Document,在相应的新建的文件里你可以使用Tools->New Component来新建新的元件,你也可以通过编辑原有的元件来增加元件库的内容.具体的你可以参考有关的书籍,一般介绍Protel的都会介绍这个操作的!

网友:

自己新建一个元件库,按照器件的功能和引脚划出来,起个名字就OK了.这是SCH库,PCB库要根据器件的实际物理尺寸,划出来,有很多的书本都讲,很简单的,一回就学会了.

网友:

SCH库,PCB库怎么才能对应起来?
难道相同的名字就对了吗??.

网友:

sch库和pcb库之间的关系是靠元件的封装形式对应起来的,比如使用相同的电阻符号(sch库),却可以对应不同的封装形式,可以是AXIAL0.3,AXIAL0.4等等.他们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不是按照名字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