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有关于键盘扫描与数码管位选共用的问题想问

楼主(2005-05-11):
  如果想键盘与控制数码管选片(7个数码管,共阴)共用一个I/O端口,应该如何接?程序的大概流程?(假定4个按键使用ra的D0~~D3 与LEDA~~LEDD共用)
我搜索了很多,没找到资料,请前辈们给予帮助

网友:

分时用,扫描显示的空档检测键盘,这时显示要关闭才不影响键盘

网友:

周立功有一款芯片ZLG7289A,就可以实现显示和键盘一体.且是串行通信SPI方式.很好操作.可以看一下.

楼主:

谢谢朋友们,

网友(2005-09-07):

我也不知道,这下长知识了!!

网友: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