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节的十六进制整数转换三字节的BCD码

楼主(2005-05-15):
只有高手才知道!!!特想各位高手请教,本人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2005-08-24):

很简单 ;4字节转5字节BCD
输入R4/R5/R6/R7
输出:30-35H;
看一下我的
B_2:  CLR   A  ; ;BCD码初始化
  CLR  C
  MOV  30H, A
  MOV  31H, A
  MOV  32H, A
  MOV  33H, A
  MOV  34H, A
  MOV  R2,#20H ;  ;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HB3:  MOV  A,R7 ;  ;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 CY 中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 34H ;  ;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相当于乘2
  ADDC  A,34H
  DA  A  ; ;十进制调整
  MOV  34H,A
  MOV  A,33H
  ADDC  A,33H
  DA   A
  MOV  33H,A
  MOV  A,32H
  ADDC  A,32H
  DA   A
  MOV  32H,A
  MOV  A,31H
  ADDC  A,31H
  DA   A
  MOV  31H,A
  MOV  A,30H
  ADDC  A,30H
  DA  A
  MOV  30H,A   ;;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不用调整
  DJNZ  R2,HB3 ;  ;处理完16bit
  RET

网友(2010-11-06):
额,还以为是硬件描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