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5-05-21):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初学者,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就是一个89C51的看门狗复位(max706),我用P2.5给出一个喂狗信号接到MAX706的WDI端,但是当上电后P2.5却一直为高电平,导致89C51一直在复位。可是当把P2.5与WDI端的连线断开后再上电,喂狗信号又有了,这时(没有断电)把P2.5接到WDI上,喂狗信号却还是有,这时单片机工作正常,虽然现在有喂狗信号,但是当把喂狗信号接地或高电平时,即使超过1.6S还是没有复位输出。我可以肯定程序没有问题,看门狗和单片机的供电一直在5.8V左右(和这个有关系吗?)
  谢谢各位高手,我刚接触这个没多长时间,快把我烦死了

网友(2005-07-09):

你先将电源降下来,如果不行的话,换一块 max706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和供电有关,超过datasheet上写的最大工作电压了

网友(2011-07-01):
如何优化单片机中c语言代码的几个注意点(转)

网友(2015-08-19):
dfd的速度范围范围

网友:
分别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