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这部分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5-06-18):
如图所示。
这是看人家的单片机的电路。
功能是从一个红外传感器上接收数据。J2,J1是接收的。
红外传感器是个针孔的。当针孔运行到了和红外传感器的接收端和发射端在同一条直线并且在同一个平面的时候,rxd能有接收到数据。
刚学这个不久,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是请大虾给讲讲原理
谢谢了。

网友:

试着看一下,如果J2是接收的话,那么R16,W1就应该是组成一个给该接收模块的供电.W1可能是调节灵敏度的吧.R18组成一个输出的上拉电阻.那J3应该是输入了??

网友(2005-09-03):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电路,电路采用一体接收的红外传感器,可省去T1脚的控制,然后整个通迅用串行口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