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问题

楼主(2005-05-30):
我是学PROTEL的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在设计原理图时,是不是一些隐藏的电源端可以不画出来??在做PCB时会自动连上电源线吗??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隐藏的管脚也显示出来,接上电源,可是好象有些例子没有哦

网友:

电源线当然是自动连上的,做完PCB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一般电源用VCC网络名自动连接上,地用GND自动连接,你也可以自己取网络名字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