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KEIL C51 uVision2下,如何生成.hex文件?

楼主(2005-05-31):
我手头有个程序,编译已经都通过了,可是想下载到开发板上就必须.hex文件,书上说.hex是PC编译的程序代码文件,我编译通过了怎么没有此文件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点击编译那块儿有个带星星的小棒的图标(Options For Target),在Output里选中 Create Hex,OK

楼主:

多谢wangzj大虾!经你指点,我的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2007-04-16):
我也很努力

对于高手,略点一下手,我们就受益匪浅了!
对于成功的人,略点一下头,我们的人生就变了!

网友:
呵呵,看看,被回答了

网友(2007-10-11):
先打开Keilc51
1、在左边工程窗口选中最上面的工程名。
2、点击主菜单栏的工程,弹出菜单。
3、选择 目标"工程名"属性。打开属性窗口。
4、选择 输出 栏。
5、在 生成HEX文件 前点选划勾,右边选择HEX-80

网友(2007-12-14):
建议初学者多看看书,不要有问题就到处问,这样才可能有进步

网友:
呵呵!想进来指导一下的,没有想到已经有人知道了呀!!

网友:
建议初学者多看看书,不要有问题就到处问h

网友:
网上有uv2的 视频教程

初学者可以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