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接触单片机,几个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05-06-07):
刚学单片机,看了一星期的单片机教程,以前还算有点基础,不过从来没有真正做过,现在要做一个实际仪器,不知道怎么开始,请教如下:
1、单片机学习机、仿真机、开发机和烧写器相同吗,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一体的?如果买的话,买哪种?要求,能让初学者入门,而且能够满足将来作为开发用;
2、单片机选型问题
我要实现的包括:8路输入A/D(至少12位),1个串口与计算机通信,4位数码管,10路LED,至少4个按键
不知道需要多少I/O口,选择什么单片机?
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是个人玩的话,建议选at89s52,你所有的开发工具都可以暂时不买,当然如果不缺钱,买也可以。上网查查89s52的ISP,非常简单的,然后自己作个板子玩吧

网友:

用仿真器是最快入门的啦,不过仿真器价钱很高。也可以用SST的51单片机来自已做个仿真板,SST有仿真功能的,用个串口就能做了。成本应不差过2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