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输出的一个问题,特向各位请教,谢谢了

楼主(2005-06-15):
  我分别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编制了一程序,用来向单片机AT89S51的串口输出一字符串,在Keil uVision2软件上面一点问题也没有,可以看到程序输出的正确结果。可是当我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上以后,将其串口与微机相连,用串口调试软件显示单片机串口输出的结果,却是乱码。为什么?该怎么办?谢谢指教。

网友:

这位兄台可能没注意了,PC机发的是ASII码,你应转换后再发的………收这边也要

网友:

改改串口调试软件的显示方式,用hex显示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

  hao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