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最简单,但估计很少人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不信来试试

楼主(2005-06-21):
我是菜鸟,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电源引脚叫Vdd(CMOS芯片)或Vcc(TTL芯片)呢?为什么接地引脚叫Vss呢?
我只知道,D是漏极(drain)的第一个字母,C是集电极(collector)的第一个字母。
而我想知道的是,在芯片内部,mos fet的drain是不是接着电源引脚vdd???芯片内部电源引脚的结构(从电源引脚到地)是怎么样子的?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VDD,和VCC的叫法诚如楼主所分析的.
芯片内部嘛,自然是很多管子/电阻/二极管等器件接在电源与地之间吧.不太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

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4-11-30):
去看看電子學,最簡單的inverter是由pmos+nmos組成,nmos的source接地,pmos的source接vdd,兩個的drain接再一起當輸出,gate端接一起當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