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 1对一款微型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5-07-11):
[这个贴子最后由benladn911在 2005/07/11 09:14am 第 1 次编辑]

更多技术资料文章请到:
www.qlmcu.com

这款步进电机以前是在东明电子(www.zz-dm.cm)买的。
驱动电压12V,步进角为 7.5度 . 一圈 360 度 , 需要 48 个脉冲完成!!!
在这里介绍一下用51单片机对这款步进电机的驱动方法。
该步进电机有6根引线,排列次序如下:1:红色、2:红色、3:橙色、4:棕色、5:黄色、6:黑色。
采用51驱动ULN2003的方法进行驱动。
ULN2003的驱动直接用单片机系统的5V电压,可能力矩不是很大,大家可自行加大驱动电压到12V。

楼主:

;*********************************************************************************
;****************************步进电机的驱动***************************************
; DESIGN BY BENLADN911    FOSC = 12MHz    2005.05.19
;---------------------------------------------------------------------------------
; 步进电机的驱动信号必须为 脉冲信号!!! 转动的速度和脉冲的频率成正比!!!
; 本步进电机步进角为 7.5度 . 一圈 360 度 , 需要 48 个脉冲完成!!!
;---------------------------------------------------------------------------------
; A组线圈对应 P2.4
; B组线圈对应 P2.5
; C组线圈对应 P2.6
; D组线圈对应 P2.7
; 正转次序: AB组--BC组--CD组--DA组 (即一个脉冲,正转 7.5 度)
;----------------------------------------------------------------------------------
;----------------------------正转--------------------------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3,#144   ;正转 3 圈共 144 脉冲
START:
MOV R0,#00H
START1:
MOV P2,#00H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JZ START   ;对 A 的判断,当 A = 0 时则转到 START
MOV P2,A
LCALL DELAY
INC R0
DJNZ R3,START1
MOV P2,#00H
LCALL DELAY1
;-----------------------------反转------------------------
MOV R3,#144    ;反转一圈共 144 个脉冲
START2:
MOV P2,#00H
MOV R0,#05
START3: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JZ START2
MOV P2,A
CALL DELAY
INC R0
DJNZ R3,START3
MOV P2,#00H
LCALL DELAY1
LJMP MAIN
DELAY: MOV R7,#40 ;步进电机的转速
M3: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7,M3
RET
DELAY1:            MOV   R4,#20    ;2S 延时子程序
DEL2:              MOV   R3,#200
DEL3:              MOV   R2,#250
                   DJNZ  R2,$
                   DJNZ  R3,DEL3
                   DJNZ  R4,DEL2
                   RET
TABLE:
DB 30H,60H,0C0H,90H  ;正转表
DB 00  ;正转结束
DB 30H,90H,0C0H,60H  ;反转表
DB 00  ;反转结束
END

网友:

好文章

楼主:

谢谢支持!!!
更多技术资料文章可到 :
http://www.qlmcu.com/
http://www.qlmcu.com/dvbbs/index.asp

网友:

多几个这样的好同志,就好了!

网友(2015-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