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DAC0832设计0--20Hz超低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5-07-13):
DAC0832设计0--20Hz超低频信号发生器
技术资料转贴自:
http://www.qlmcu.com/
http://www.qlmcu.com/dvbbs/index.asp
1 引  言
文:马彦恒 郭利 于久恩
摘:仪器仪表学报4
  雷达的天线控制系统是一个自动调整系统,其任务是使天线自动跟踪目标。目标(例如:飞机等)在空间瞬时坐标的倍息,就是雷达天线控制系统的输入量。要实现对雷达天线控制系统的性能测试,必须对目标信息进行模拟,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单片机控制下的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用其产生频率和幅度都能改变的正弦信号模拟不同的目标信息。该超低频信号发生器采用了主一从式双CPU结构,通过串行通信方式将两个CPU联系起来。从CPU控制产生0~20Hz频率变化的正弦信号,主CPU控制所产生信号的幅度,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单片机强大的程序控制和计算功能,采用查表的方法利用软件生成了正弦信号,从而大大地节省了硬件开销,动态地实现了目标信息的模拟。
2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硬件组成及工作过程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三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①双机通信部分:实现主从CPU的串行通信。②D/A转换电路;把8031从单片机送来的正弦二进制数码变成正弦电压,其幅度由D/A转换器2所输出的参考电压控制。③正弦信号的幅度控制电路:在8031主单片机控制的控制下产生一定幅度范围内的参考电压。④功率放大z把D/A变换送来的正弦电压进行功率放大,驱动雷达天线转动。
其工作过程是:由从CPU查询频率存储单元(存放信号频率值),并开始执行信号生成程序,通过D/A转换器1和两级运算放大器,将数字量变成模拟量,从而得到超低频的正弦信号,其正弦信号的幅度控制由主CPU控制D/A转换器l的参考电压,从而实现正弦信号幅度的控制,正弦信号的频率通过主一从CPU的串行通信由主CPU预置到从CPU的频率存储器单元。
3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硬件电路设计
  3.1 双机通信部分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由两个CPU控制,主、从CPU都以MCS一51系列单片机8031为核心,配以锁存器74LS373、和EPROM27128构成单片机最小系统。从CPU主要是产生正弦信号,经过D/A转换和运算放大器,信号形成后经过一级功率放大送到雷达天控系统的相敏检波器,其正弦信号的幅度、频率均受主CPU的控制。主CPU和从CPU之间的通信采用串行通信,通信方式为异步通信,引脚是10(RXD)和110(TXD),一个是接收,一个是发送。在本系统中主CPU通过串行通信控制从CPU,初始化串行口工作方式1,波特率为1200baud。
  3.2 数模(D/A)转换部分
  D/A转换部分选用的是DAC0832。DAC0832是CMOS工艺制造的8位单片D/A转换器,属于R-2RT型电阻网络的8位D/A转换器,建立时间150ms,为电流输出型,并且片内带输入数字锁存器。DAC0832与8031接成的是单缓冲方式,由于DAC0832是电流输出,而我们用的是模拟电压,在这种情况下,要将输出的电流转换成电压,转换电路接成同相电压输出形式,其输出电压Vout=IR(1+R2/R1)。在D/A转换电路中,ILE接+5V,片选信号CS和转换控制信号XFER都通过非门连到P2.7,这样输出寄存器和DAC寄存器地址都是7000H,“写”选通线WR1和WR2都和8031的“写”信号线连接,CPU对0832执行一次“写”操作,把一个数据直接写入DAC寄存器,DAC0832的输出模拟信号随之对应变化。这样,由CPU送来的数据SD0~SD7,通过DAC0832转换成电流输出,由R4、R5等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经反相放大使得到了所需要的超低频正弦信号。
  3.3 正弦信号的幅度控制电路
  正弦信号的幅度控制电路如图1所示。由于改变D/A转换器1的VREF脚的电压便能控制输出信号的幅度,因此利用主CPU控制D/A转换器2,使之输出不同幅度的电压,从而去控制D/A转换器1的VREF脚的电压,达到幅度控制的目的。D/A转换器2的参考电压为+5V,其输出模拟电压幅度也可通过硬件进行调节,这样幅度控制范围可以调节。
4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软件实现
  超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软件的编制主要采用的是查表法。对于正弦信号,其每一个点的值的确定方法是:选取半个正弦周期,将半个周期分为254段,取254个点,让其最大值为#FFH,因为所用的0832D/A转换为8位的,这样可以充分保证其转换的精度,同时目是超低频,频率范围在0.01~20Hz之间,所以两点之间的延迟时间完全可以满足D/A转换的时间关系。正弦波幅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A=100*sin(I*π/255)   I=1…255
  正弦波的幅度主要采用由主CPU控制D/A转换的参考电压来控制,正弦波频率的变化由改变输出点之间的延时来实现,根据正弦波的周期性和对称性来编制汇编程序,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幅度和频率都受控的超低频信号。
5 结  论
  该超低频信号发生器能够动态地实现对雷达跟踪目标信息的模拟,采用了主—从式双CPU结构,充分地利用了单片机的软硬件资源,硬件结构简单。目前,该超低频信号发生器已成功地应用于雷达跟踪性能测试上,满足了对天线控制系统频域的开环增益,以及闭环带宽、峰值的测试所需激励信号的要求。
技术资料转贴自:
http://www.qlmcu.com/
http://www.qlmcu.com/dvbbs/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