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keil的问题~!

楼主(2005-07-16):
请问一下 keil是不是可以用来烧录机器码阿?是不是需要安装一个插件才可以实现此功能?如果有的话,请告知一个下载链接~
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吗?

网友:

可以生成一个HEX文件,用来烧录~

网友:

严格上来说它并不能烧录.不过,如果在目标机内写入它自带的MONITOR程序的话,它可以和PC间进行通信,把编写好并编译后的HEX文件写到存储器里面,从这个意思上讲,它又具有"烧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