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液晶出错

楼主(2005-07-21):
使用仿真器时驱动液晶,显示正常;当烧录后不能驱动液晶,p0口电压为1.6v

网友:

上拉了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程序是不是确实跑了起来,比如在某根口上点个led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