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uC812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5-07-27):
因为我们在开发一种电源,是用ADu812进行控制,其中用到了ADC和DAC,以及用R232与上位机通信。向上位机报告电源的过流、过温等异常情况!现在对ADuC812的应用知识不足,现在请老师可否给点指示!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irlom在 2005/08/03 01:39am 第 2 次编辑]

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放过一些关于ADUC812的资料.
我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了..有关A/D,D/A部分的寄存器设置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先!

网友:

不客气...不过,据我用812后的感觉.它的PSEN脚(也就是RUN和ISP模式的引脚因为常需要拔插跳线,所以很容易引入静电损坏,损坏后,,片子就完完了..
所以操作时,要小心该引脚.

楼主:

资料无法下载!可否发到我的信箱中,谢谢了!
LXL9726@126.COM

网友(2006-03-16):

下面引用由lxl97262005/07/27 05:09pm 发表的内容:
因为我们在开发一种电源,是用ADu812进行控制,其中用到了ADC和DAC,以及用R232与上位机通信。向上位机报告电源的过流、过温等异常情况!现在对ADuC812的应用知识不足,现在请老师可否给点指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