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 为什么被击穿了?

楼主(2005-07-29):
ULN2803用来驱动继电器 ULN2803的地端接24v地,com端接24v,现象是只要2803工作 24v电源的输出立即变成7v ,并且24v反复的上电 就会导致2803击穿 现象是com和地端的电阻为0。 在使用过程中后变的继电器电路还未接上,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说是不能空载?或者你的输入驱动信号不适合?

网友:

检查一下,会不会继电器的COIL脚接错了

网友(2006-07-15):
因为电路设计有错误

网友:
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ULN2803接24V击穿。不是电路原因,因为其它板子都是好用的。偶尔有一块板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