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请求急救

楼主(2005-08-03):
请看下面程序,我在仿真的时候,为什么i2csend()函数只能调用两次,当把中间一次调用打开,在仿真过程中,单步执行就不能进入函数,直接跳到下句i2cWaitAck().请各位大哥帮忙!!急啊

unsigned char i2c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sub_addr)
{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write_addr, read_addr;
           write_addr = slave_addr & 0xFE;
           read_addr = slave_addr | 0x01;
i2cStart();
i2cSend(write_addr);
i2cWaitAck();
//i2cSend(sub_addr);
i2cWaitAck();
i2cStart();
i2cSend(read_addr);
i2cWaitAck();
value = i2cReceive();
i2cNotAck();
i2cStop();
return (value);
}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具体问题.
不过大概猜一下:1.你的底层函数可能工作不正常.
               2.你所设置的调试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