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1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5-08-09):
我用AT89C51来控制LG8531AH数码管,可是数码管时而出现抖动现象,有人说是干扰问题,我想请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解决?请各名师,专家给予答复.谢谢啦!

网友:

不太可能是干扰,我想还是从程序上查吧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不过先看看有没有虚焊,线路的通断怎麽樣.在排除了这些后,看一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抖动?某一时刻执行其他一些什么程序,导致那会儿刷新太慢吧?!!

楼主:

各位大侠:感谢您们的回复,我的具体情况是:我用ADC0804来采样,用AT89C51来控制74LS374来驱动TD62783来驱动数码管.有时,会出现半码,时而数码管抖动一下,或着,闪动,这种情况出自于那方面的原因,请各位大侠来帮忙!多多支招.多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刷新的频率不固定,程序正在刷新时,可能被中断打断,造成刷新出错,不行的话
在刷新时关闭所有中断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中断或延时没有调整好.

网友:

可能是刷新的频率太短吧!

网友:

    应该在保证其他功能,和扫描频率的基础上经可能的延长延迟时间!

网友:

中断或子程序时间没协调好

网友:

老兄,你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用Max7219驱动数码管,C51编程非常好使!

网友(2013-03-26):
我觉得还是延时的问题多些,LZ最好把程序贴出来 大家帮助你看看

网友(2014-08-30):
不懂,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