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模软件

楼主(2005-08-13):
哪位大师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用不同的字模软件取同一个字时产生的字模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
还有什么样的字模软件取出来的字模能够在T6963芯片(屏是CA240180A)上显示?
还有就是比如我想把四个字的字模统一取出来,不要单个字的取,能办到吗?
谢谢!

网友:

对同一个字,用不同字模软件得出的字模应该是一样的,你得出的不同,可能是你在字模软件的设置有所不同,是横向取模还是纵向取模?是否取反?你可能没注意到这一点。
要把四个字的字模统一起来很容易,自己拼一下就行啦。
给你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字模软件:Zimo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