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ST的UPSD33XX单片机

楼主(2005-08-25):
目前在用ST的UPSD33XX单片机编写一个串口转换的程序
可是遇到一个问题:串口上的数据怎么也发不出来
能够进发送中断,也能正常接收数据
可就是在端口上没有发送的数据
(已经把相应的端口配置为uart口?

网友:

你是用的串口2吧?
我用的时候也是发送有问题,能进中断,但不能识别发送中断,只能识别接收的,所以能接受数据,但不能发送,后来改了下程序就行了,原来是两个IF判断是什么中断,把接收的改成ELSE就成了,你能把你的串口中断程序贴上来吗?看看怎么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