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与89C51的引脚的连接

楼主(2005-08-29):
怎样用89C51驱动液晶显示模块OJMJ2*10-2
最好是帮我接一下引脚

网友:

谢谢你的 资料

网友(2005-10-18):


楼主:

hehe ,wo  yao mai qian le

网友:

7~14接数据P0口,复位单独做片选等用P1或P3做。

楼主:

xiexie

网友:

有点晕哦 不过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2006-11-16):

我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这个要花钱么,现在提心吊胆的

网友(2007-01-12):
谢谢了,看了一下,不过没看懂

网友(2007-03-18):
不过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7~14接数据D0-D7口,复位单独控制  片选用P1。1 或P1。2

网友:
资料都有了,照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