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检测120路220v的电源开关是处在什么状态,这个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5-09-06):
有120路接在市电上的开关,我需要通过一个单片机电路来检测,并通过该电路每隔一段时间,就通过rs232向一台计算机发一组数据,告知当前开关的状态。
这样的电路怎么做?
我是一个新手,望能给一个详细一点的答案,谢谢

网友:

将开关的开关信号,转为电平信号,方法很多,比如可以采用光藕。每8个开关的电平信号接一个锁存器,共计15个锁存器。锁存器输出接单片机。单片机采用查询方式测量开关状态,依次选通锁存器,依次测试开关状态。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开关,许多开关都会有附加的结点,用来指示接通,关断和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