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火急请教:怎样得到一个数值的各个位值啊??

楼主(2005-09-10):
我程序这样
int RankNum;
bit a0 = RankNum^0;
bit a1 = RankNum^1;
bit a2 = RankNum^2;
bit a3 = RankNum^3;
结果调试时候出错
TEST.C(4):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TEST.C(5):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TEST.C(6):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TEST.C(7):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请问怎么回事啊??
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bit a0 = RankNum^0;
应该用SBIT.而且得你保证你所定义的INT型数据都在BDATA区,也就是可位寻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