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05-09-15):
请教: 热电偶接用AD转换,中间接电阻并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图才好说?

楼主:

就是他了,用多大电阻啊

楼主:

不能太大,了,多少欧合适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100偶以下应该就可以了,电容也用小电容,几十pf的,试试效果,然后慢慢调整,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啊,
要是电容用1uf的
那电阻多大啊?

网友:

晕。

楼主:

还有就是电容起滤波作用,
那电阻该是多大呢?

网友(2011-10-22):
just have a lo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