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怎样把微电流信号放大????

楼主(2005-09-22):
   我的是一个光电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从0-600uA,应用时大多是在几十到几百多uA,这个电流信号要经过一小段距离的传输再处理,我想传输中这个电流是不是太小了,容易受干扰。所以想把电流放大一下。不知想法对不对,所以请各位帮我把电流放大10或几十倍,希望放大后的电流能随放大前电流的线形变化而变。。。

网友:

转化成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5-10-25):

是的,应将电流放大后再传输。在终端应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网友:

先进行电压放大 然后在处理

网友:

怎么转电压 是不是还要进过DA转换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电阻对电流取样,然后放大电压。

网友(2014-11-30):
應該看你要處理信號的ic的輸入範圍,以此電流80uA~800uA來說,放個2K的電阻就有0.16~1.6V,如果是用ADC進行處理,應該是足夠大的輸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