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读寄存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5-09-22):
我现在ARM5471上调试USB 口,用的是D12,另一端插主机
我在调试D12时,写寄存器时正常,因为可以实现SOFTCONNECT,输出时钟也可
顺利设置。
但读寄存器时  只要第一个读出来的是多少  后面的字节读出来就是多少
如读中断寄存器  第一个字节为0x41  则第二个字节也为0x41
这是何故  是硬件错了吗   望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对各端点操作后没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