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程序求教!

楼主(2005-09-25):
我用库函数printf编了一个串口输出程序,可是输出字符串时,最后一位无法输出,例如我想输出this is,结果输出是this i,没有最后一个s,把printf放入while()时,又正常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先谢谢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CON=0X40;
TH1=0XFD;
TL1=0XFD;
TI=1;
//while(1)
{printf("THIS IS");}
}

网友:

"S”可能是一个关键字?

网友:

你把S和”之间留一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