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05-09-30):
采用的单片机为89c52,AD芯片为MAX197,单片机与PC机通过USB接口通信,PC机发送命令触发USB中断处理程序,在中断处理过程中对MAX197初始化,但不论对MAX197采用何种工作方式,对其写入控制字后单片机就死机了,PC机对USB设备都无法识别了,并测得AD芯片INT维持在低电位,求各位帮忙了

网友:

那就是说可能单片机一直进中断, 举个例子ds12887中断产生后一直保持低,直到用户程序读取它的某个寄存器(忘了)才能重新变为高,这个是不是也类似呢,仔细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