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成功一条S51的ISP下载线!!与大家分享喜悦和经验!

楼主(2005-10-01):
做成功一条S51的ISP下载线!!嘿嘿 可以成功的对AT89S51,S52进行编程,
与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跟贴!!
电路图就是这个
软件用的是聂忠强前辈的Easy 51Pro v2.0宇宙版。需要的话可以到网上搜索。
做这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要带电拔插并口端,很容易烧坏计算机的并口。我就烧了一个主板(不过还好是公司的,呵呵)。
2.最好到主板的BIOS里把并口的模式设定为:ECP模式。
3.74LS244别忘了接电源。
4.EA/VPP要接高电平。

网友:

ding!!!!!!!!!!!!!!!11

网友:

好!谢谢

网友:

请问制作成本是多少 啊,,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C51,C52也可以用吗?

网友(2006-12-26):
我用你的电路图做的,可是Easy 51Pro v2.0宇宙版软件的设置应该怎么样设置呢?麻烦你详细点帖出来让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很容易做的,我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网友:
11

用ISP很方便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原理图中的MOSI,MISO这两个脚分别接到单片机的哪两个口上?请教。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感觉上好一些

网友(2007-09-20):
做成功一条S51的ISP下载线!!与大家分享喜悦和经验! » 发表回复

呵呵,分析一下

网友:
用ISP很方便

网友(2008-04-18):
顶!
我也要做!

网友(2009-04-18):
菜鸟提问

请问楼主 ,电路土中电容接+5和地是干什么的
电容左边没有接线吗,还有电容大小是多少

网友(2009-08-02):
强啊,就是要DIY

网友:
要是能做成USB接口就更好了。

网友:
自己写的S52的ISP源代码(基于VC)

自己写的S52的ISP源代码(基于VC),已经调试通过。成功率100%。楼主的图上成功率应该不高,因为信号有超调,需要加串联1K电阻来去除超调才能提高成功率。这一点我已经做过充分的实验了。

网友: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2010-06-24):
很不错的样子,顶

网友:
一不小心,闯入了藏经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