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VB不能正确接收单片机发来数组??

楼主(2005-10-08):
各位大虾帮忙,我用单片机给计算机
发送数组,可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组
中,只有第一个数据正确,其它的都
是 15,请问各路高手,这是为什么??

部分程序如下:
单片机发送数据程序:
for(i=0;i<6;i++)
{
SBUF=send;
while(TI!=0);
TI=0;}
VB接收数据程序(接收部分):
j = MSComm1.InBufferCount  '规定好每次接收字符个数
If j > 4 Then
    Text2.Text = "Wrong"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Exit Sub
Else
    For b = 0 To j - 1
        Buffer(b) = CByte(MSComm1.Input(0))
    Next b
End If

网友:

建议看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