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盘扫描出错,请指教!

楼主(2005-10-21):
在扫描底下这一行时,老出错,如扫描S14,经常会跳到S15,S16,S17,请大虾,版主救救我,端口平时上拉。

网友:

说说你的扫描过程?而且所有的键总数也不到25个阿,为啥这么接?

网友:

因为使用键盘总数为24个,所以也就不用全部都接。扫描过程如下:
先扫描最底下这一行,所有的IO口都为高,然后再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如有键按下,
则对应的列键为低。扫描其它的键,则先置K1为低,其它为高,读K2,K3,K4,K5,
如为低,则对应的键盘按下,如此循环。

网友:

最后一行,和上面的接法不同的,如S14按下时,列K4是低的,行全部为高时,就是说S14有效,这样可能和你其他的扫法不同,可以换种接法嘛,程序好写些!

网友:

关注

网友: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