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实现1m以上数据时钟,又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5-10-31):
c51编程,用24m晶振可以实现666k的p口输出方波,那么我需要实现1m的方波,并且用其来完成类似i2c协议的数据读入和写出,哪位高人可以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

试试使用串口引脚吧,具体怎么设计要看你的功夫了

网友:

估计够戗啊,24M的晶体,机器频率也就2M,产生时钟后什么都不能做了,用AVR单片机还可以完成,AVR单片机可以跑到20个MIPS,足可以完成里面的事情.随你怎么做!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如果你还要进行I2C类似的通信,那么,由软件实现是不大可能的.可以考虑把发送的事交给硬件去做,软件只处理数据.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用AVR的可以,我的I2C都是软件实现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