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5-11-09):
    我初学单片机,想实验在按下p1.0口后每一秒改变p0/p2口输出状态,用伟福6000绿色版模拟似乎没问题,但是将它烧到单片机后运行好象就不行的,输出口状态不会改变,请教师傅下面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KEY_CHANG    EQU    20H
KEY_OK       EQU    20H.0       ;按键成功标志位
SEC_OK       EQU    20H.1       ;秒到标志
LONG_TIME    EQU    7FH
SHORT_TIME   EQU    7EH
;
;p1/p3是输入口;p0/p2是输出口
        ORG  000H
        LJMP START
        ORG  00BH
        LJMP  TIME
START:
        MOV  P0,#00H            ;关闭所有口
        MOV  P1,#00H
        MOV  P2,#00H
        MOV  P3,#00H
        MOV  P0,#0AAH
        MOV  P2,#55H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MOV  TMOD,#01H          ;16位定时器,开始定时
        CLR  KEY_OK             ;
        SETB EA                 ;开中断
        SETB ET0                ;允许定时器1
        SETB TR0                ;开定时器1
CYC:    LJMP CYC
TIME:   MOV  TH0,#0F0H
        MOV  TL0,#0D6H
        INC  LONG_TIME          ;长定时加1FT
        MOV  A,LONG_TIME
        CJNE A,#64H,LOOP1        ;
        MOV  LONG_TIME,#00H      ;
        SETB SEC_OK              ;
LOOP1:
        JBC  P1.0,KEY_EST       ;有键按下吗
        RETI                    ;没有按下键,返回
;如果P0.0按下,输出状态取反,否则推出
PART_CHANG:
        MOV  A,LONG_TIME
        JBC  SEC_OK,PART_OK     ;到1秒?
        RETI
PART_OK:
        CLR  KEY_OK             ;到,改变输出口状态
        MOV  A,P0               ;将输出口取反
        CPL  A                  ;
        MOV  P0,A
        MOV  A,P2               ;
        CPL  A
        MOV  P2,A               ;
        MOV  LONG_TIME,#00H     ;清掉当前计时
        RETI
KEY_EST:
        JBC  KEY_OK,PART_CHANG  ;有,原来按下过?
        SETB KEY_OK             ;没有,设置标志
PART_SUCC:                      ;
        RETI

网友:

怎么没有清除SEC_OK的标准位呀.那样只是在一秒前正常.之后一直为一秒到的标志

楼主:

用JBC  SEC_OK,PART_OK已经清除掉了SEC_OK标志位的啊!我又试了下,好象是没有进入中断,TCON中的TF0始终不会溢出进入中断,请问为何啊?哪里出错了?

网友:

可能是晶体振荡频率和您的仿真设置平率不对

楼主:

在模拟中用的就是12M的时钟,没错啊,为什么不进中断的呢?请问在设置中断中还需要设其它更多的寄存器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单片机跑起来了没有

网友:

程序中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的硬件的设置是不是正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