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系列中的P1.0和P1.1重复调用为什么回死机?

楼主(2005-11-09):
请教51系列中的P1.0和P1.1重复调用为什么回死机?

网友:

可以看下你的程序和应用电路吗?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呵呵,我用英文显示OK,中文就死了,图纸和电路现在没划,还望分析分析,中文显示时按键连续按才由此现象,死机后按中断可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