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AT89C52的实验主板。请求指教

楼主(2005-11-13):
为了直观,我在P1口加了8个LED。为了以后扩展,32个I/0都 引线到右边的端子上。均没有短接现象。这样接线可以吗?
我在输入p1=0x66时,LED显示正常。但我做一个延时后在加P1=0x55

简要如下:
void main(void)
           {P1=0x66;
           delay(1000);
                      P1=0x55;}
程序模拟调试没有问题。但灌到由89c52后。LED只显示第一条语句的值。而不执行以后的。不知道为什么。
但如果执行
                  void main(void)
             { p1=0x66;

             P1=0x55;}却可以执行到后一句。

挺奇怪的。
  在KEILC上模拟调试都没问题的。

楼主:

正面图

网友:

兄台,你 写个死循环试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