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紧急求助!

楼主(2005-11-21):
请问大虾,用8051从12位AD采集的数据,存在10h和11h两单元中,现要标度转换(0~fffh对应0~300),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算法怎么做?怎么存储在以50h开头的单元

网友:

汇编做比较麻烦,用c做整数乘除运算即可,比浮点的应该效率高

楼主:

谢谢版主!
不过我没学过用C编写,所以麻烦版主能不能用汇编告诉俺!
在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