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能在程序运行时写片内Flash吗

楼主(2005-11-25):
datasheet上说89C2051内有2KByte的Flash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烧进单片机的代码是保存在这里的,由编程器使用12V电压烧进去,占用了2KB中的一部分空间。
我想在想在程序运行中保存少量参数,即使掉电了,下次启动时只要读取这部分参数就可以恢复上次的设置了。因此我想把程序运行中的一些数据保存在片内的Flash中。
不知道能不能在运行时写Flash,因为当时是用12V电压写进去的,这个时候没有这个电压了。我到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好像都只是看到对片外Flash进行操作的。那些Flash芯片内部好像有升压电路,所以可以5V操作。还有个问题,如果能在程序运行时写Flash,如何保证我写的这个地址是空的,就是说不会冲掉原有的代码?是在编程时确定能够使用的地址吗?
我知道使用一片E2PROM可以保存设置信息,24C02就能满足要求,但如果单片机内部Flash可用,就没必要增加外围电路了。
请教各位,能不能写片内Flash,能得话麻烦给各时序,还有相关指令。谢谢

网友:

不行

网友(2012-10-10):
89c2051 是 flash ,
flash = UV EPROM 只是一個電洗一個用紫外線,

EEPROM 是單獨一次一個BIT

EEPROM 和FLASH 是不太一樣電路.

帶 EEPROM MCU 不多所以才會讓  2401  93c46 還有人用

但其他家MCU , 有些有含EEPROM ,
如果 8051 內含 eeprom 使用就更方便了.

有另外一種保護CODE 方式是把程式部份寫到外面  RAM ,
雖然 FLASH  MCU 有保護PIN
可燒斷但是如何真要 reverse  code 還是會被破,
所以很久以前看過把CODE 放在RAM , 機殼做開關一但有開關或動到就放電
code 就不見了, 原廠會去修就知道有沒被偷或破壞,

网友:
51内核已经固定了内部ROM与总线的PIN,不可更改.

网友:
他要的應該是內含 EEPROM 的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