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请教高手们

楼主(2005-12-13):
我用51单片机编程通过74ls164来使数码管动态循环显示,现在功能(温度显示)没问题,就是动态显示时候,不该亮的数码管也有微微发亮,该亮的地方他亮的挺正常,每个数码管均如此.请教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不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动态显示出现不该亮的地方亮是因为延迟时间而产生的交替干扰.因为是动态交替的显示,在下一个显示和上一个显示的时候切换的那一瞬间如果没有时间延迟,就会产生冲突.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一般在上一个到下一个的切换的时候加2~12uS的延迟.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去试试.

网友:

我们这周也在做实验,所以我也查了下.出来我前面说的软件的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数码管不论是共阳极还是共阴级的其内部的八段发光二几管都是独立的,如果生产厂家做的不是很标准的话做出来的管子就有一定的影响,如内部二极管接法不是按标准接的.但主要问题还是软件既程序的问题.

网友:

恩,高手就是高手啊,我也顶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