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LED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

楼主(2005-12-16):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老师提了一下共阳极和共阴极但是没具体说怎么区别检测.我看书的时候没说的很清楚,各、位英雄豪杰显示一下你们的高招可以吗?

网友(2006-08-21):
找到公共极,先假设是共阴的,把公共极连直流电源的负极,然后把正极接某一管脚,例如A,电压由低到高缓慢增加。如果亮,就证明是共阴的否则共阳。如果知道数码管的芯数,即每段是几个二极管组成就可以直接给数码管宫一定伏特的电压,很快就能测出来。

网友:
用万用表就可以判断的,将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检测档,表笔接数码管的某一段引脚上,正向时数码管的这一段能点亮的

网友:
就像检普通的二极管一样的。

网友(2006-09-24):
加电源和限流电阻,试机.

网友:
用万用表量

用万用表量

网友:
万用表一测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个哪个学校的啊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直接点亮地.可以看出来.

网友:
加电压检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11):
共阴的,公共端接地,共阳的公共端接电源,用万用表可以实现分段亮起

网友:
找个电源,正着接一下再反着接一下就知道了,二极管不怕反接,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