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电压测量用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2006-01-08):
检测220V和380V交流电压相对误差0.5%,当电压高于或低于单片机设定值后控制交流接触器跳闸断电用。
请问用电容或电阻分压后通过运放调理成合适电平,是不是要精密整流电路啊?滤波电路用什么样的好?需不需要稳压电路?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电路介绍介绍,在此谢谢。

网友(2006-04-18):

交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