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求救:MEGA48

楼主(2006-01-09):
各位大虾:
我最近用MEGA48,遇到防真问题:(AVR STUDIO4.0&AVR JTAGICE-II)
1)仿真时,MCU的频率到底多少,是否要先烧熔断丝,还是默认的1.2Mhz呢?
2)仿真软件是否具有实时时钟,能监视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2006-02-15):

MEGA48不支持JTAG方式,你是怎么在线仿真的?还有MEGA48的内部默认晶振是1Mhz,你把DIV8容丝位去掉可以跑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