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EM78P系列,EM78P153/156/447/257/258....

楼主(2006-02-05):
[这个贴子最后由tianlangsl在 2006/02/14 10:40am 第 3 次编辑]

台湾义隆电子单片机(ELAN)代理商-请联系13316589368李先生
低价承诺,并提供技术支持,资料赠送(华南地区)
1、8 bit 微控制器:
EM78P153S、EM78P156EL\N、EM78P468N、EM78P447SA\B\NA\B、EM78P257A\B、EM78P451S、EM78P458\9A、
EM78P5840\1\2、EM78M611\12、EM78P809N、EM78P417\8\9N、EM78P258\59\60N、EM78P860\1\2A\B\C、EM78869)
2、通讯IC
A/D MCU 系列 EM78P563A\564A\565\567\569、EM78P5830A\D、EM78P5840\1\2
LCD MCU 系列 EM78P803A\B\804A\805A\B\C\806B\C、EM78P860\70
RFS MCU 系列 EM78P568
SMS MCU 系列 EM78P808、EM78P815、EM78P871
CID MCU 系列 EM78P800\811\911\910A、EM78P806A\B
DAM 系列 EM7C8000
RF IC 系列 EM196610
ADSL 系列 EM7A8510
Caller ID Decoder系列 AG8888
Telephone Dialer系列 EM91401\03\10\15\50\55\65\A\B\C\D、EM91850、EM91865A\B、HM91710A\B
Single Chip Dialer 系列 EM91886
LCD driver for Dialer 系列 EM31711H、EM32117H
本公司强势推出可完全取代义隆EM78P153SP/N的***153SP/N、EM78P156ELP/M的***156ELP/M、取代PIC12C508的
***108P/N,性能相同,价格优惠。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印字。
☆ 本公司大量低价位供应开发系统, 直接代理台湾义隆电子(EMC)的单片机EM78XX系列OTP芯片及提供MASK服务。
☆ 免费为客户用低成本EM78XX单片机对高成本单片机程序转换,并提供仿真器和烧写器(低价出售)。
☆ 价钱更低,可直接替代PIC16CXX系列 (PIC12C508/509→EM78P153S、PIC16C54/56/84→EM78P156EL/N、
PIC16C55/57→EM78P447S/N) 管脚兼容,软件可转换。
☆ 各类电子产品方案开发设计,可配合客户需要提供方案。
☆ 专业工程师设计指导,提供整套技术支持,疑难解答,欢迎项目委托或合作开发。
   (有关详细的EMC资料介绍,软件下载,请访问以下网站 : http://www.emc.com.tw)
EM78系列8位元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大小家电类、通讯类、玩具游戏类、计算机及周边类、智能卡类、汽车及防盗类、医用保健类、仪表类、灯光控制
类、音响类、手机及周边类>
如有需要 / 指教,请与我司联系!
深圳市瑞丰汇科技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802室(上海宾馆斜对面)
电话:(755)8303 9202                      E-mail:lbmcu@126.com
传真:(755)8303 8396                        OICQ:25276843
手机:13316589368                           FORM:李 生

网友:

本站向工控朋友们提供各种PLC解密软件*(需求者来电索取)
1.西门子PLC解密软件: 可以解S7-200全系列PLC密码(cpu212、cpu214、cpu215、cpu216、cpu222、cpu224、cpu224XP、cpu226、cpu226XM),无需拆机解密,安全可靠,直接读取PLC密码、不破坏PLC程序,100%可靠。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2.三菱FX全系列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X2NC 、FX2、FX2N、FX1N、FX0N、FX1S、FX0S、FX-EPROM)系列CPU密码,在0.2秒钟内读出PLC密码,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3.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A1S-S1、A1SH、A1SJH、A2N-S1、A2SH-S1、A2AS-S1、A2USH-S1)系列CPU密码。以上CPU型号已全部通过测试成功,在0.2秒钟内读出PLC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4.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F920、F930、F940、A960,A970,A975,A985)系列密码。在0.2秒钟内读出PLC密码,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5.欧姆龙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 可解旧版C系列PLC型号(CPM1A、CPM2A、C200H、CQM1、CQM1A)系列4位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6.欧姆龙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 可解新版PLC型号(CMP1、CPM1A、CPM2A、C200H、CQM1、CJ1M 、CJ1W、CJG)系列8位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7.松下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P0、FP1、FP2、FP2SH、FP3、FPM、FPC、FP5、FP10、FP10S、FP10SH)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8.富士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NB、NJ、NS、SPB)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9.LG 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0、K30、K60、K80、K100、K120、K120S(E)、K200、K300、K1000)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0.永宏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FBA、FBN、FBE、FBS、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1.施耐德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Twido 全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2.GP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GP全系列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3.台达PLC解密软件: 可解PLC型号DVP全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4.AB PLC解密软件:可解SLC500、ML1000、ML1200、ML1500 PLC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联系人: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公司名称:广州市安达科技贸易工程公司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2#:数字逻辑电路学习教程(3CD)
3#:电路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5#:单片机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6#:电工培训学习光盘(2CD)
7#:控制工程基础学习培训教程(3CD)
8#:电力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2CD)
9#:机械基础技术学习培训教程(4CD)
10#:机械制图学习培训教程(3CD)
11#:电工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6CD)
12#:工程力学技术学习培训教程(3CD)
13#: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教程(3CD)
14#:电机拖动理论及应用学习教程(3CD)
15#: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学习教程(3CD)
16#:单片机及应用视频教程(2CD)
17#:单片机技术教学教程(4CD)
30#:三菱FX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31#:三菱FX特殊模块手册及软件包(1CD)
32#:三菱PL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33#:三菱中文教学软件(完整版)FX-TRN-BEG-C(1CD)
34#:三菱Q系列PLC中文资料大全(1CD)
35#:三菱A系列PLC中文手册大全(1CD)
36#:三菱全系列最新PLC编程教程(1CD)
37#: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包GT WORKS2-C(1CD)
38#:三菱触摸屏密码解密软件(1CD)
39#:三菱FX全系列PLC密码解读软件(1CD)
40#:西门子S7-200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41#:西门子S7_200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42#:西门子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STEP7 V5.3(1CD)
43#: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1CD)
44#:西门子STEP7编程相关中文手册大全(1CD)
45#:西门子STEP7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6#:西门子WINCC6.0软件(中文版)(3CD)
47#:西门子WINC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8#:S5系列PLC编程软件包STEP5 V7.2(1CD)
49#:西门子STEP5中文编程手册(1CD)
50#:西门子自动化资料大全(1CD)
51#:SIEMENS变频器中文培训教材(1CD)
52#:西门子HMI多媒体中文高级培训教程(1CD)
53#:西门子PCS7过程控制系统(3CD)
54#:西门子Protol V6.0触摸屏编程软(1CD)
55#:西门子PLC S7-300 /400加解密软件(1CD)
60#:AB PLC中文编程使用手册大全(1CD)
61#:AB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1CD)
62#:AB PLC Rslogix 5000编程软件包(1CD)
63#:RSLogix 5PLC系统培训学习教材(1CD)
64#:AB人机介面中文软件RSView32 6.5(1CD)
65#:AB PLC解密软件(1CD)
66#:欧姆龙自动化技术中文资料大全(1CD)
67#:PLC培训学习光盘(3CD)
68#:欧母龙软件资料包(1CD)
69#:欧姆龙PLC中文编程软件Cx_V 6.0(1CD)
70#:实用电工资料(179本) (3CD)
71#:PLC可编程控制器书籍(140本) (1CD)
72#:实用传感器资料(173本) (2CD)
73#:实用自动化技术资料(200本) (2CD)
74#:实用电器资料(182本) (2CD)
75#:实用单片机资料(127本) (2CD)
76#:实用电子图书(190本) (3CD)
77#:实用机械设计资料1(173本) (2CD)
78#:实用机械设计资料2(189本) (2CD)
79#:综合技术电子图书(140本) (2CD)
80#:AutoCAD机械设计资料(120本) (3CD)
81#:Pro_ENGINEER机械设计资料(65本) (1CD)

82#: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1CD)
83#:数控操作教学光盘及数控多媒体教程 (2CD)
83#:FANUC 0i mate TB 操作教学光盘(2CD)
84#:FANUC 数控编程中文手册、软件大全(1CD)
85#:三菱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6#:西门子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7#:西门子数控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88#: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3CD)
89#:上海宇龙数控加工仿真系统 v3.7/3.8(1CD)
90#:电气专业中文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7.0(1CD)
91#:电气专业绘图软件EPLAN5.5软件(1CD)
92#:气压图、液压图中文设计软件(1CD)
93#:组态王软件6.5可复制版(60000点)(1CD)
94#:松下PLC软件资料包(1CD)
95#:富士PLC软件资料包(1CD)
96#:通用GE PLC软件资料包(1CD)
97#:施耐德PLC编程软件资料包(1CD)
98#:LG 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包(1CD)
99#:变频器中文使用手册大全(1CD)
100#: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 R1.0(1CD)
101#:MCGS 组态软件5.5版(无限点)(1CD)
102#:虚拟仪表设计软件 NI LabVIEW 7.0(2CD)
103#: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资料大全(1CD)
104#:联高数控加工仿真vnuc 1.10系统(1CD)
105#:ABB 驱动器软件中文资料大全 (2CD)

大量PLC编程电缆出售
三菱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omron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s7-200 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自制plc编程电缆,mpi编程电缆,三菱编程电缆USB高速编程电缆、系列延长电缆、系列连接电缆、伺服系列电缆    三菱:SC-09、SU-09 USB高速编程电缆、SC-11、FR-CB201、F2-232CAB-1、AC30R2-9SS、FX-232CAB-1、E-GM-200CAB、A1SC03B、FX-EEPROM-4、FX2N-485-BD,西门子:PC-MPI、PC-PPI、PC-TTY、6ES7901-0BF00-0AA0、6ES7 290-6AA20-0XA0、USB高速编程电缆,欧姆龙:CQM1-CIF02、CS1W-CIF31、PC-CQM1H、XW2Z-200S-V、USB高速编程电缆,松下:PC-FP1、AFP8550、AFC8513、AIP81841、MFECAO050ESA、DVOP2110、USB高速编程电缆,
联系人: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公司名称:广州市安达科技贸易工程公司
公司简介:为广大用户提供自动化系统工程、自动化设备开发改造、工控产品销售、工控设备维修等工程服务。作为专业的自动化工程公司和工控产品代理商,一直致力于自动化技术的创新与优质产品的推广。在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印刷包装、电线电缆、制砖、木业、节能改造等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方面的开发、设计、改造具有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并, 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们将一如继往、精益求精,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周全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工控论坛|变频器论坛|可编程PLC论坛|低压电器|工控资料|工控下载|变频器|中国工控论|传感器|仪器仪表| .工控大世界,工控资料下载最新工控软件破解_组态软件破解_plc解密软件_触摸... 工控代理  工程设计  技术平台  工控资讯  模具设计  联系方式  留言本   PLC解密 PLC解密软件,西门子PLC解密软件,三菱PLC解密软件,富士PLC解密软件,松下PLC解密软件,LG-PLC解密软件,台达PLC解密软件 |三菱PLC学习网|工控软件电工大型 工控 自动化 PLC解密PLC 低压电器 PLC密码 电子电工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视频资源 视频教程 提供400G 超大型工控自动化学习软件 资源站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提供大量 工控 自动化 PLC 电子电工 PLC解密 PLC密码 变频器 软件包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PLC编程资料/plc编程软件/组态软件/机械设计资料/电器资料/自动化技术资料 PLC中文网|可编程控制器|工控|编程电缆|编程软件 三菱工控 三菱机电 三菱电机 深圳工控 深圳...化配电柜管理软件统计软件工控资料免费下载工控资料下载工控软件免费下载 工控软件下载 自动化软件 免费下载 自控资料下载 自控资料免费下载 自控软件下载 自控软件免费下载 工控资料软件下载服务中心 工控软件、资料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网] 欧姆龙OMRON PLC工控技术资料免费下载 工控与变频网 工控 工控产品大全 欧姆龙plc |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 | 欧姆龙plc编程手册 | 欧姆龙plc编程 | 欧姆龙plc资料 | 欧姆龙plc论坛 | 欧姆龙plc报价 | 欧姆龙plc编程实例 | vb 与欧姆龙plc通讯 |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 欧姆龙plc网站 | 欧姆龙plc简介 | 欧姆龙plc模拟 | plc电梯程序 欧姆龙 |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 欧姆龙plc如何加密 | 欧姆龙 plc使用说明 | 欧姆龙plc选型样本 | vb访问欧姆龙plc | 欧姆龙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加密的PLC,不能直接读出程序,并进行改进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解开PLC密码的方法,使解密更加方便,因此编写了此解密程序,直接读出PLC的密码,目前已经开发了三菱/松下/欧姆龙/LG/富士/台达/永宏/美国AB等的PLC/触摸屏系列解密软件。为了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