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C51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02-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unsigned long
/*以下是程序中要用的端口代号*/
#define shcpP1.0
#definestcpP1.1
#definedsP1.2//以上是595的各个端口//
#definerstP1.3
#defineioP1.4
#definesclkP1.5//以上是1302的各个端口//
#definesdaP1.6
#definesclP1.7//以上是24LC01的各个端口//
#defineshuma1comP2.0
#defineshuma2comP2.1
#defineshuma3comP2.2
#definelabanP2.3
#defineconfingP2.4
#defineaddnumP2.5
#definedecnumP2.6
#definejdqP2.7
//以下是全局变量和各标志位//
staticuchar halfsecond,second,lowminute,middminute,highminute;
ucharcode   conv[11]={0x77,0x42,0xb6,0xd6,0xc3,0xd5,0xf5,0x46,0xf7,0xd7,0x00};//数码管相应字符对应表//
staticuchar bdataflag_k,flag_j;
sbit k11=flag_k^0;//第1次按K1键标志位//
sbit k12=flag_k^1;//第2次按K1键标志位//
sbit k13=flag_k^2;//第3次按K1键标志位//
sbit k21=flag_k^3;//第1次按K2键标志位//
sbit k22=flag_k^4;//第2次按K2键标志位//
sbit k31=flag_k^5;//第1次按K3键标志位//
sbit    flash=flag_k^6;//闪烁标志位//
sbit speak=flag_k^7;//扬声器发音标志位//
sbit autokey=flag_j^0;//K1按键判断标志位//
sbit honggankey=flag_j^1;//K2按键判断标志位//
sbit dianyuankey=flag_j^2;//K3按键判断标志位//
sbit flag_1s=flag_j^3;//本次按键以外的键按下位//
sbit flag_3s=flag_j^4;//没有任何按键按下判断标志位//
sbit over=flag_j^5;//结束工作标志位//
sbit closedoor=flag_j^6;//门关标志位//
sbit svoice=flag_j^7;//时间到,扬声器发音标志位//

在编译中出现以下提示: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XIAODG
Program Size: data=16.0 xdata=0 code=3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xiaodg"...
"xiaodg" - 0 Error(s), 1 Warning(s).
我将code这个字符去掉,就正常了.但是我想code这部分是我的数码管显示转换部分!请都大家了!

楼主:

uchar   code   conv[11]={0x77,0x42,0xb6,0xd6,0xc3,0xd5,0xf5,0x46,0xf7,0xd7,0x00};//数码管相应字符对应表//
应该是这样的!弄错了!

网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