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供电的设计

楼主(2006-02-19):
现在我要做一个系统需要驱动LCD,电源只有1-2节电池,但是LCD的驱动电压要15V以上。 如果用升压芯片的话,这样大范围的电压变换所需要的芯片比较贵。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两级升压来达到同样目的。
最好说的详细一些,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15v够用的话,可以从5v升到15v,用2个7660
,如果没有5v建议还是用单独的一个片子升,另外考虑一下现在好多手机里头用的白光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