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的仿真器 问题

楼主(2006-03-08):
请问  用伟福的仿真器  s51.仿真头为PODH8X5X 可不可以仿AT89S52.如果能是不是还要把仿真器上的芯片换成AT89S52呢.

网友:

不需要,可能有些功能不能仿,比如看门狗不一定能仿

楼主:

谢谢版主

网友:

看门狗,复位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