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寻址范围?

楼主(2006-03-17):
如题
什么叫寻址范围?
本人初学微机 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例如51的pc只有16位,pc只能从0变到65535,这个范围就是51的寻址范围了。利用bank技术可以扩大程序量,但是实际上在任意一个bank内pc仍然是从0变到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