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国软嵌入式培训班即将开班!正在招生中……

楼主(2006-03-20):
武汉大学嵌入式培训

飞利浦、英蓓特、武大国软联合推出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培训班!

一、 嵌入式系统的广阔市场
嵌入式系统主要用于各种信号处理与控制,目前已在国防、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各领域普遍采用,可用于企业、军队、办公室、实验室以及个人家庭等各种场所。同时,嵌入式系统作为数字化电子信息产品的核心,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军用: 各种武器控制(火炮控制、导弹控制、智能炸弹制导引爆装置)、坦克、舰艇、轰炸机等陆海空各种军用电子装备,雷达、电子对抗军事通信装备,野战指挥作战用各种专用设备等。
家用: 各种信息家电产品,如数字电视机,机顶盒,数码相机,VCD,DVD音响设备,可视电话,家庭网络设备,洗衣机,电冰箱,智能玩具等。
工业用: 各种智能测量仪表、数控装置、可编程控制器、控制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现场总线仪表及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机械设备、汽车电子设备等。
商用: 各类收款机、POS系统、电子秤、条形码阅读器、商用终端、银行点钞机、IC卡输入设备、取款机、自动柜员机、自动服务终端、防盗系统、各种银行专业外围设备。
办公用: 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激光排照系统、安全监控设备、手机、寻呼机、个人数字助理、变频空调设备、通信终端、程控交换机、网络设备、录音录像及电视会议设备、数字音频广播系统等;
医用电子设备: 各种医疗电子仪器,X光机,超声诊断仪、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心脏起搏器、监护仪、辅助诊断系统、专家系统等。

二、 人才需求分析及对策

据统计2004-2005年全国职位需求中,附属嵌入式系统领域的计算机专业、电子工程专业、仪器仪表专业、信息工程专业、通信工程专业等一直都是需求量非常大的专业,其中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稳居招聘需求的前十位。每年嵌入式人才的缺口在40万以上,武汉市一周内举办四场嵌入式专场招聘会。
在此情况下,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与飞利浦、深圳英蓓特联合推出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培训班,以期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嵌入式人才,为广大学员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以及过硬的专业技能。

三、 培训班特色

采用飞利浦制定设备;
小班教学,限额30名,专人辅导、每人一套设备,动手实践为主;
为学员提供权威的飞利浦、ARM认证的《ARM嵌入式工程师资格》证书;
推荐学员就业;

首期报名更可享受9折优惠! 前50位报名者可获得飞利浦提供的ARM7开发办一套!

四、 嵌入式课程内容

第一章 ARM处理器概述
(一) 教学内容
1. ARM的发展
2. ARM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及其特点
3. ARM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
4. ARM处理器系列
5. ARM微处理器的应用系统开发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ARM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及其特点,了解ARM处理器的系列及特点。

第二章ARM体系结构
(一) 教学内容
1. ARM7TDMI编程结构
2. 工作模式与工作状态
3. ARM和Thumb状态的寄存器组织
4. 存储器组织结构
5. 异常(Exceptions)
6. 复位
7. 协处理器接口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ARM7TDMI编程结构,工作模式与工作状态,ARM和Thumb状态的寄存器组织和存储器组织结构,了解异常概念。

第三章ARM指令的特点和寻址方式
(一) 教学内容
1. ARM指令特点
2. ARM指令的寻址方式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ARM指令的寻址方式,了解ARM指令特点。

第四章 ARM指令系统概述
(一)教学内容
1.跳转指令与模式却换指令分支指令
2.ARM的数据运算与数据处理指令
3.异常产生(处理)指令
4.协处理器指令
5.ARM的存储器加载/存储指令
6.ARM状态寄存器访问指令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各类指令的特点,使用格式,重点是跳转指令,数据运算与数据处理指令,ARM的存储器加载/存储指令和ARM状态寄存器访问指令.
第五章ARM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一) 教学内容
1. ARM汇编语言伪指令
2. ARM汇编语言语句格式
3. ARM语言程序结构
4. 简单的ARM程序设计
5. 数据串拷贝程序的设计
(二) 教学基本内容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ARM语言程序结构和ARM汇编语言语句格式,能够编写简单的ARM程序.

第六章 *ARM-THUMB交互工作
(一)教学内容
1.交互工作原理
2.交互程序
3.**ARM 5T扩展
4.交互子程序和Veneers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了解交互工作原理和交互程序.
第七章LPC2200系列原理与功能
(一) 教学内容
1. 概述
2. 管脚分布及信号描述
3. 存储系统
4. 时钟控制电路
5. 复位&唤醒定时器
6. 管脚连接模块
7. 通用并行I/0口(GPIO)-
8. 向量中断控制器VIC
9. UART,I2C接口,SPI接口
10. 定时器,看门狗,定时时钟,脉宽调制器(PWM)
11. 外部中断输入
12. 功率控制
(二)教学基本内容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Philips LPC2200系列ARM微控制器的基本特性,重点掌握存储器空间分布与储器映射模式,了解片上外围的基本功能。
第八章LPC2200系列硬件设计
(一) 教学内容
1. 概述
2. 存储扩展
3. UART扩展,总线扩展
4. 以太网扩展
5. USB,IDE及CF-CARD扩展
6.LCD接口及其它电路设计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Philips LPC2200 系列ARM微控制器的硬件电路模块设计及其注意事项,能够利用LPC2200系列ARM微控制器实现基本的功能及简单扩展模块。

第九章 集成开发环境Embest IDE
(一) 教学内容
1. Embest IDE概述
2. Embest IDE编辑器
3. 工程管理
4. 编译,汇编和链接
5. 工程调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集成环境Embest IDE的使用以及CNU编译环境下的程序编写,可以使用该集成环境编写完整的工程示例。并简单了解链接脚本的书写语法与使用。

第十章ARM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一) 教学内容
1. C与汇编的混合编程
10.2基本IO程序(含启动代码)
10.3 8段数码管(SPI)
10.4串口通信程序
10.5*A/D,D/A程序
10.6*中断程序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嵌入式ARM程序设计基本技能,包括代码编写与调试技巧。熟悉ARM指令与C语言混合编程。了解启动代码的编写。

第十一章 嵌入式linux内核
(一) 教学内容
1. 嵌入式操作系统简介
2. 嵌入式Linux内核及特点
3. Linux与uCLinux
4. 构建一个嵌入式Linux系统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Liunx内核和Linux系统的基本结构,搞清楚uCLinux与普通Linux的不同之处。

第十二章Linux的移植与内核改造
(一) 教学内容
1. Linux内核代码的基本结构
2. Linux内核的配置与编译
3. 嵌入式Linux的引导过程
4. 内核移植的一般步骤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Linux内核的配置方法,一些基本配置配置选项的含义,Linux移植可能需要改动哪些文件。

第十三章 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的开发
(一) 教学内容
1. 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工具链
2. 一个简单的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
3. 应用程序调试技术(gdb)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开发工具链中一些基本命令和使用,基本的gdb命令。

第十四章 嵌入式linux驱动程序的开发
(一) 教学内容
1. 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相关概念
2. 驱动程序的编程框架
3. 一个真实的设备驱动分析
4. 设备驱动程序的使用
(二) 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要求学生掌握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基本概念,驱动程序的框架结构。

五、 关于报名的一些问题

招生对象:计算机、电子、软件、通信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有志于投身嵌入式行业的在职人员均可报名。
报名地址:武汉大学右侧樱花大厦18楼武大国软嵌入式实验室
学时:60学时
上课时间:周末班和晚班
报名费用:1000元/人;在校学生可享受9折优惠;

咨询电话:63589790 余老师

网友:

本站提供下列各种PLC型号解密软件(详情请来电咨询)
1.西门子PLC解密软件(专用解密电缆): 可以解S7-200全系列PLC密码(212、214、215、216、222、224、224XP、226、226XM),无需拆机解密,安全可靠,直接读取PLC系统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破坏PLC程序. 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3.西门子PLC解密软件(多次纯软件):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直接用PC/PPI编程电缆从编程通信口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软件需注册,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4.西门子PLC解密软件((拆芯片解密)):本解密配备一个24C系列IC专用读写器,用PC的COM口工作,不用接外部电源,对于S7-200的全系列PLC,只要是用24C系列的芯片全部能解,不受PLC的版本的限制,把PLC的存储芯片24Cxx拆下,装入解密器可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5.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该解密软件能在0.5秒钟内解读FX0 、FX0S 、FX0N 、FX1N 、FX1S 、FX2 、FX2N、 FX2NC PLC 8位密码,正常的读出PLC程序,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该解密软件不受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是不可多得的三菱PLC软件解密技术,值得大家收藏。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6.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该解密软件能在0.1秒钟内解出PLC型号(A1S-S1、A1SH、A1SJH、A2N-S1、A2SH-S1、A2AS-S1、A2USH-S1)系列CPU密码。以上CPU型号已全部通过测试成功。安全可靠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7.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F920、F930、F940、A960,A970,A975,A985)系列GOT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8.欧姆龙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 可解旧版C系列PLC型号(CPM1A、CPM2A、C200H、CQM1、CQM1A)系列4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有密码清除功能(欧姆龙全系列),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9.欧姆龙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 可解新版PLC型号(CMP1、CPM1A、CPM2A、C200H、CQM1、CJ1M 、CJ1W、CJG)系列8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0000到FFFF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时间较长,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0.松下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P0、FP1、FP2、FP2SH、FP3、FPM、FPC、FP5、FP10、FP10S、FP10SH)系列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1.富士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NB、NJ、NS、SPB)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2.LG 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0、K30、K60、K80、K100、K120、K120S(E)、K200、K300、K1000)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3.永宏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FBA、FBN、FBE、FBS、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4.施耐德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Twido 全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5.GP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GP全系列密码. 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6.台达PLC解密软件: 可解PLC型号DVP24/32/60ES00R/T,DVP14/24/32/60ES01R/T CPU密码。其它台达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1秒
17.AB PLC解密软件:可解SLC500、ML1200 PLC系列CPU密码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联系人:吴小姐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2#:数字逻辑电路学习教程(3CD)
3#:电路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教程(3CD)
5#:单片机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6#:电工培训学习光盘(2CD)
7#:控制工程基础学习培训教程(3CD)
8#:电力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2CD)
9#:机械基础技术学习培训教程(4CD)
10#:机械制图学习培训教程(3CD)
11#:电工电子技术学习培训教程(6CD)
12#:工程力学技术学习培训教程(3CD)
13#: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技术教程(3CD)
14#:电机拖动理论及应用学习教程(3CD)
15#: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学习教程(3CD)
16#:单片机及应用视频教程(2CD)
17#:单片机技术教学教程(4CD)
30#:三菱FX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31#:三菱FX特殊模块手册及软件包(1CD)
32#:三菱PL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33#:三菱中文教学软件(完整版)FX-TRN-BEG-C(1CD)
34#:三菱Q系列PLC中文资料大全(1CD)
35#:三菱A系列PLC中文手册大全(1CD)
36#:三菱全系列最新PLC编程教程(1CD)
37#: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包GT WORKS2-C(1CD)
38#:三菱触摸屏密码解密软件(1CD)
39#:三菱FX全系列PLC密码解读软件(1CD)
40#:西门子S7-200中文软件资料包(1CD)
41#:西门子S7_200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42#:西门子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STEP7 V5.3(1CD)
43#: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1CD)
44#:西门子STEP7编程相关中文手册大全(1CD)
45#:西门子STEP7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6#:西门子WINCC6.0软件(中文版)(3CD)
47#:西门子WINCC中文多媒体学习教程(1CD)
48#:S5系列PLC编程软件包STEP5 V7.2(1CD)
49#:西门子STEP5中文编程手册(1CD)
50#:西门子自动化资料大全(1CD)
51#:SIEMENS变频器中文培训教材(1CD)
52#:西门子HMI多媒体中文高级培训教程(1CD)
53#:西门子PCS7过程控制系统(3CD)
54#:西门子Protol V6.0触摸屏编程软(1CD)
55#:西门子PLC S7-300 /400加解密软件(1CD)
60#:AB PLC中文编程使用手册大全(1CD)
61#:AB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1CD)
62#:AB PLC Rslogix 5000编程软件包(1CD)
63#:RSLogix 5PLC系统培训学习教材(1CD)
64#:AB人机介面中文软件RSView32 6.5(1CD)
65#:AB PLC解密软件(1CD)
66#:欧姆龙自动化技术中文资料大全(1CD)
67#:PLC培训学习光盘(3CD)
68#:欧母龙软件资料包(1CD)
69#:欧姆龙PLC中文编程软件Cx_V 6.0(1CD)
70#:实用电工资料(179本) (3CD)
71#:PLC可编程控制器书籍(140本) (1CD)
72#:实用传感器资料(173本) (2CD)
73#:实用自动化技术资料(200本) (2CD)
74#:实用电器资料(182本) (2CD)
75#:实用单片机资料(127本) (2CD)
76#:实用电子图书(190本) (3CD)
77#:实用机械设计资料1(173本) (2CD)
78#:实用机械设计资料2(189本) (2CD)
79#:综合技术电子图书(140本) (2CD)
80#:AutoCAD机械设计资料(120本) (3CD)
81#:Pro_ENGINEER机械设计资料(65本) (1CD)

82#:南京宇航数控仿真系统(1CD)
83#:数控操作教学光盘及数控多媒体教程 (2CD)
83#:FANUC 0i mate TB 操作教学光盘(2CD)
84#:FANUC 数控编程中文手册、软件大全(1CD)
85#:三菱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6#:西门子数控中文资料及软件大全(1CD)
87#:西门子数控多媒体高级培训教程(1CD)
88#:数控技术培训学习教程(3CD)
89#:上海宇龙数控加工仿真系统 v3.7/3.8(1CD)
90#:电气专业中文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7.0(1CD)
91#:电气专业绘图软件EPLAN5.5软件(1CD)
92#:气压图、液压图中文设计软件(1CD)
93#:组态王软件6.5可复制版(60000点)(1CD)
94#:松下PLC软件资料包(1CD)
95#:富士PLC软件资料包(1CD)
96#:通用GE PLC软件资料包(1CD)
97#:施耐德PLC编程软件资料包(1CD)
98#:LG 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包(1CD)
99#:变频器中文使用手册大全(1CD)
100#: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 R1.0(1CD)
101#:MCGS 组态软件5.5版(无限点)(1CD)
102#:虚拟仪表设计软件 NI LabVIEW 7.0(2CD)
103#: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资料大全(1CD)
104#:联高数控加工仿真vnuc 1.10系统(1CD)
105#:ABB 驱动器软件中文资料大全 (2CD)

大量PLC编程电缆出售
三菱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omron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s7-200 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自制plc编程电缆,mpi编程电缆,三菱编程电缆USB高速编程电缆、系列延长电缆、系列连接电缆、伺服系列电缆    三菱:SC-09、SU-09 USB高速编程电缆、SC-11、FR-CB201、F2-232CAB-1、AC30R2-9SS、FX-232CAB-1、E-GM-200CAB、A1SC03B、FX-EEPROM-4、FX2N-485-BD,西门子:PC-MPI、PC-PPI、PC-TTY、6ES7901-0BF00-0AA0、6ES7 290-6AA20-0XA0、USB高速编程电缆,欧姆龙:CQM1-CIF02、CS1W-CIF31、PC-CQM1H、XW2Z-200S-V、USB高速编程电缆,松下:PC-FP1、AFP8550、AFC8513、AIP81841、MFECAO050ESA、DVOP2110、USB高速编程电缆,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20-33308827
电子邮件:plc808@163.COM     QQ:121667231
欢迎光临本站!http://www.plc.tf168.com
公司:广州市安达科技公司
工控论坛 变频器论坛 可编程PLC论坛 低压电器论坛 工控资料 工控下载 变频器论坛 中国工控论 传感器 仪器仪表  工控大世界 工控资料下载 最新工控软件破解下载 组态软件破解 破解论坛 工程论坛plc解密软件 触摸系统  PLC系统 工控代理 工程设计 技术平台 工控资讯  模具设计  联系方式 留言本  PLC破解  解密PLC解密软件 西门子PLC解密软件,S7-200解密软件 三菱PLC解密软件,富士PLC解密软件,松下PLC解密软件,LG-PLC解密软件,台达PLC解密软件  三菱PLC学习网 工控软件 电工 大型 工控 自动化论坛 西门子S7-200论坛 西门子S7-200 PLC软件 西门子S7-200 PLC解密 S7-300\400 PLC解密 西门子S7-200 CPU密码和POU密码  S7-200密码破解软件下载 成功用软件读得CPU的密码和POU密码 PLC解密PLC 低压电器 CQM1H PLC密码 电子电工 PLC培训软件  PLC培训班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视频资源 视频教程 提供400G 超大型工控自动化学习软件 资源站  提供大量 工控 自动化 PLC 电子电工 綠色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觸摸屏解密軟體 三菱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松下FP系列PLC解密軟體:歐姆龍C系列PLC解密軟體   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軟體  富士PLC解密軟體  松下PLC解密軟體  LG-PLC解密軟體   解密軟體  松下解密  解密軟體 三菱PLC解密 歐姆龍PLC解密軟體  西門子PLC解密  松下PLC解密軟體  PLC CQM1H解密 PLC密码 变频器 软件包 PLC培训资料 PLC培训中心 PLC编程资料  plc编程软件 组态软件  机械设计资料 电器资料  自动化技术资料 PLC中文网 可编程控制器  工控编程电缆 plc电缆 编程软件  三菱工控  三菱机电 三菱电机 深圳工控  配电柜管理软件 统计软件  工控资料 免费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  工控软件免费下载 工控软件下载 自动化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资料下载 自控资料免费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下载论坛 自控软件免费下载论坛 工控资料软件下载服务中心 工控软件、资料下载  工控资料下载网  欧姆龙OMRON PLC工控技术资料免费下载  工控与变频网  工控  工控产品大全  plc编程软件 CQM1H plc编程手册   plc编程  plc资料 plc论坛  plc报价   plc编程实例  vb与plc通讯  plc触摸屏  plc网站  plc简介  plc模拟  plc电梯程序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plc如何加密   plc使用说明   vb访问欧姆龙plc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加密的PLC,不能直接读出程序,并进行改进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解开PLC密码的方法,使解密更加方便,因此编写了此解密程序,直接读出PLC的密码,目前已经开发了三菱/松下/欧姆龙/LG/富士/台达/永宏/美国AB等的PLC/触摸屏系列解密软件。为了大家共同学习  s7 200解密   s7 200程序解密   s7 200plc解密   s7功能块解密   西门子s7 300解密 siemens s7 200    西门子s7-200全系列解密软件 s7-212 s7-214解密 s7-215解密 s7-216解密 s7-222解密 s7-224解密 s7-226解密 s7-226xm解密CQM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