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0不断的重复进入

楼主(2006-03-18):
我的程序是控制触摸屏的,用外接中断0,但每次屏有触摸后就会不停地进入INT0,不会停下来,这个INTO本来是用做遥控器接收口,一直很正常的,不知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请网上诸位朋友帮忙,多谢!
我的邮箱:dmm_electronics@126.com

网友:

退出前判断按键已抬起,然后多延时一会儿退出,如果想程序运行效率高一些可以退出后暂时关一段时间int0,然后再次允许